LED串联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7-02-09):
请教高手,LED贴片2835 正白0.2W的,应该串联一个0805的还是1206的?我是串联0805的,发现发热发烫能够承受,不知道长时间使用怎么样?谢谢高手们!!!

网友A:
把电流限定在人家产品要求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计算一下功耗,再查电阻的手册。

网友C:
先查led的手册,看压降和工作电流,然后可以计算出需要的电阻大小,然后计算电阻的功率。根据电阻功率选封装

网友D:
电阻的功率需留有余量,0805才1/8W小于0.2W,最好选12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的功率需留有余量,0805才1/8W小于0.2W,最好选1206

完全同意楼主的建议,我也是这么认为的,0805是1/8W,功率不是少了一点点,尤其是长时间使用寿命不会很长,而1206的功率1/4了,应该说绝对放心长时间使用。非常谢谢楼主给以的回复和建议!!!

网友E:
0805一般1/8W,1206一般是1/4W,然后计算下功率进行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