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 极限电压与 工作电压的请教

楼主(2017-02-09):
此前的运放 数据手册上工作电压 6v 极限电压7V 。电路系统设计为双电源+-3V供电运行。
由于压摆率不够,现在需要更相同封装的运放。
但新运放,数据手册上 工作电压5.5V 极限电压6.5V。
如果直接更换,新运放工作在 双电源+-3V,这样相当于高于数据手册上5.5V的工作电压了,
这样运放可以安全工作吗?

网友A:
不安全。
更换工作电压更宽的型号吧

网友B:
短时没问题,时间长了不好说,应严格按照器件手册的额定工作条件使用。

网友C:
不安全,故障率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