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本清源——采样定理

楼主(2017-02-09):
采样定理应该是个熟知的定理,且相关书籍中都有论及,所以在此不再引书中的内容。这里仅说明几个基本点。

楼主:
1)采样定理其本身仅涉及到确定性信号

学过信号与系统的都知道,信号有确定性和非确定性(随机信号)之分。采样定理仅对确定性信号而言。

楼主:
2)采样定理其本意是针对基带信号

学过通信相关知识的都知道,信号有基带和频带(载波)之分。采样定理原本就是针对基带而言的。

当然,在频带中可以有其拓展。

楼主:
3)采样定理是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的

采样定理中所涉及的信号(或函数)严格要求符合相关数学变换的要求,由此保证其数学变换的完备性。具体内容,可查阅相关书籍。

好在,通常的信号几乎都满足相关的要求。

楼主:
4)采样定理的带宽要求是 fs>2fm

别小看了那个大于号!

楼主:
最后想强调一点:

任何其他语言都比不上数学语言来得严谨和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想强调一点:

就这水平也能教书?我来唠叨两句!

第一,我是知道底细的,此人手头那本信号书是奥本海姆的新号与系统!
于是,奥本海姆怎么说,他就跟着怎么重复,从不思考!

比如关于大于小于号问题,是不是奥本海姆原话?

网友A:
在论坛上得讲理是吧?讲理之前,先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就是可以取等号!
即采样定理的带宽要求是 fs≥2fm,也就是说,最低抽样频率可以是严格等于2fm!

这样一讲,楼主又要恼了!因为上面截图下面内容,就是奥本海姆举的反例,通过无法恢复原信号的例子,来说明不能取等号!

网友A:
为何要先吃定心丸?因为大家看的绝大多数书籍,包括中文教材,都是取等号的!如果现在说不能,大家一时接受不了!
那接下来怎么解释奥本海姆那个反例?

网友A:
简单起见,假设连续信号f(t)=cos(0.5ωs.t+φ),用理想抽样信号δT(t)取样,而且假设刚好是取等号的临界频率!

简单的数**算得出,此时恢复的信号f`(t)=cos(φ)×cos(0.5ωs.t),可见,单频余弦信号可以恢复!只不过,其幅度与相位φ有关罢了!而且当φ等于0时,恢复原信号幅度!对于其他φ值幅度要小于原来值!

奥本海姆的书刚好举了个极端情形的例子,就是φ=90度!此时恢复信号为0!

此时有两点:
一是除了φ取几个别数值之外,都能恢复原来信号!此时抽样定理中没有等号,说不过去!
二是对于这个特殊φ值,千万别忘了,连续信号与抽象信号的相对位置是随机的!这个概率几乎为零!根据概率论,我们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

综上所述,取等号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许多书上都是等号,而没有受些特殊情形的影响而放弃!

网友A:
关于这个临界值,一般人不会去讨论的,原因很简单,可靠性要求,没有人会取临界值!肯定有余量!比如语音通信,频率最大值是3.4k,一般抽样频率是8k,没人会取6.8k

所以争论这个没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起见,假设连续信号f(t)=cos(0.5ωs.t+φ),用理想抽样信号δT(t)取样,而且假设刚好是取等号的临 ...

“只不过,其幅度与相位φ有关罢了!”

你能事先知道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不过,其幅度与相位φ有关罢了!”

你能事先知道φ吗?

关心它具体值干嘛?
这里只关心信号能否恢复!

网友A:
这个定理,研究的是带限信号!几乎所有相关书籍,包括原始几篇论文,都是如此!

那家伙居然能看出本意是研究‘基带’的!!!观察力太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心它具体值干嘛?
这里只关心信号能否恢复!

不知道φ,还能恢复?

本以为能扯一扯非均匀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φ,还能恢复?

本以为能扯一扯非均匀采样……

是你没搞清‘恢复’是什么意思吧?
包括幅度在内的所有参数都一样,才叫恢复?

网友A:
好了,撤了!

网友C:
学习了,但是还有点模糊。带限信号、基带信号、带宽下信号等,采样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简单起见,假设连续信号f(t)=cos(0.5ωs.t+φ),用理想抽样信号δT(t)取样,而且假设刚好是取等号的临 ...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个叫采样定理,对定理来说,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则不能称为定理,所以,大于是对的,
在你说的等于的时候可以用但不严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