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cs3200RGB不准

楼主(2017-02-09):
问下大家 我用stm32f103驱动tcs3200这个模块vcc是接3.3v还是接5v,为什么rgb值乱跳,10ms延时是准的,造成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tcs3200模块一般是兼容3v~5v工作电压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s3200模块一般是兼容3v~5v工作电压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我的接5v感觉脉冲来的更多,而且LED更亮。差别还挺多的,但RGB值都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接5v感觉脉冲来的更多,而且LED更亮。差别还挺多的,但RGB值都不准。

建议你最好找模块卖家要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最好找模块卖家要下资料

资料里就51的程序和这个图,他是给51带5v驱动的,我这个3.3是不是不太行?

网友A:
tcs230是支持3.3v工作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