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
上图为一个SS8550的PNP管开关电路,5V的供电电压纹波在没经过PNP管之前波形是50mV左右,在经过三极管后产生800mV的毛刺,请问这个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人告诉我,小弟不大懂!万分感谢

楼主(2017-02-09):
求解求解

网友A:
负载是喇叭?

楼主:
负载是超声波探头的发射端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看R5的左端
另外R5的阻值1K可能小了
MAX232的VCC应该接个电容吧

网友C:
毛刺是由于,三极管关断开启的延迟,以及线路上的干扰造成,改换成低压MOS效果会好或者增加反馈

网友D:
5V电源内阻大!…

楼主:
后面我找到问题点了,是因为P53输出的是一个正玄波,导致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子就变成反向电路了

网友E:
三极管集电极加个退耦电容就没有了

网友F:
电源要接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