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wd方式连接单片机是否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7-02-09):
前辈们,我想画个电路板。芯片是stm32f429系列的,我想通过swd的方式调试程序,问题是:从单片机引出的swdio和swclk这俩需要额外接上拉电阻吗(我知道不外接上拉电阻可以调试程序)?要是不接原因是什么?要是接的话原因是什么?需要接多大好?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啊,你找个官方的429的开发板的原理图看看就知道了,那个开发板都是这个接口。

网友:
不需要外接的上拉电阻。

网友:
单片机一般都有上拉电阻了。

楼主:
  图一和图二是看原子的原理图,它在20脚jtag接口把swdio和swclk加了上下拉电阻;图三里面的CN2接口里面的swo应该就是swim口了,它就接了一个电阻是为了防止外部较高电压供电吗?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A:
不需要加上拉

网友B:
只要板子够稳定就不用接.如果板子比较烂.就加.也是土鳖思路

网友C:
一般不要加,加了也无妨,多试验几次就知道

网友D:
不用 直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一和图二是看原子的原理图,它在20脚jtag接口把swdio和swclk加了上下拉电阻;图三里面的CN2接口里面 ...

我发的图是官方的开发板的,建议参考官方开发板的图。

网友E:
必要的情况下有些通信接口加电阻为了降低功耗保护内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要的情况下有些通信接口加电阻为了降低功耗保护内部接口。

   降低功耗,可以猜到保护内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的图是官方的开发板的,建议参考官方开发板的图。

好的,以官方为准。就是想不明白图一为什么需要加上下拉,可能为了保护内部电路,但是也不能靠猜啊。

网友F:
不用接上拉电阻

网友G:
不需要,仿真器上已经处理好了。

网友H:
不加能用就好。

网友I:
编程器已有,板子上就不需要加了。

网友:
等楼主做出来可以分享一下效果。

网友J(2017-04-05):
試過F0,F1,不加可以。但是F4要強上拉(1K)才能到4MHz,沒加就是悲劇的5KHz,原因不明。我的SWD接口就是坐在MCU的SWD IO的附近。不該有這樣情形。

网友K:
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K:
在SWD上一般都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