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M0516交流电功率检测电路的研究

楼主(2017-02-09):
(图片)

网友:
M0516 包含一个8 通道12 位的逐次逼近式模拟数字转换器,支持4 种工作模式: 分别是单次转换模
式、突发转换模式、单周期扫描模式和连续扫描模式。笔者采用连续扫描模式,即 M0516 A/D 转换器对
整流电路产生的直流电压进行单周期连续扫描直到软件停止 A/D 转换,保证对数据采集的实时性和稳
定性。整流电路产生的直流电压作为外部模拟电压源输入 M0516 的 A/D 管脚,由于 M0516 外部参考电
压为 5 V,所以本设计的最大测量电压为 5 V,电压量化的比例关系为 [10]
1 V LSB = V REF /4 096 (3)
其中 V REF 是模拟输入的参考电压,V LSB 是最低有效位(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表示组成满量程输入范围
的最小单位。

网友:
笔者完成了一种基于 M0516 测试普通交流电功率检测电路设计,对设计电路进行了电路仿真并搭建
了硬件电路,实验采集数据和仿真实验数据对比验证,取得了预期的结果。采用 M0516 对整流电路产生
的直流电压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收集到的数字量判断充电电器是否完成充电功能,并对用户发出充电完
成指令,以提醒用户关闭完成充电的电器。分析比较实验数据可知,当测试实验电器如手机充电器等低
功率充电电器,实验数据功率和整流电路所产生的直流电压不为线性关系,不满足式(5)直流电压和额
定电压的比例关系,因此笔者设计完成的普通交流电功率检测电路只对高功率充电电器有效。

网友A:
要采集电流和电压。

网友B:
M0516 A/D 转换器对整流电路产生的直流电压进行单周期连续扫描直到软件停止 A/D 转换,保证对数据采集的实时性和稳定性。

网友:
主要用了AD模块来采集数据。

网友C:
M051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与-40℃ ~ 8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 高精度RC晶振(±1%精确度,25℃ 5V)、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周边、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QFN33与LQFP48。

应用领域 :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等

网友D(2017-04-30):
可以用NUC029LAN代替M0516,成本更低,性能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NUC029LAN代替M0516,成本更低,性能更好

唯一的差别就是内部RC震荡的精度问题. 一个是1% 一个i是3% ,可能是工厂预校准后,分类出来的 . 所以单独成nuc029这个型号 .走低价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