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103F103采样精度

楼主(2017-02-09):
STM103F103对于高电压的AD采样有偏差,请问软硬件可以做哪些调整

网友:
用运放和跟随器配合。

网友A:
多次采样求平均

网友B:
多次采样求平均,每个通道采样8次或16次最好采样次数是2的幂次方,这样做除法移位一下很快操作,AD进CPU的引脚最好对地加一个104电容,这个容值根据你实际调试可以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