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泰单片机简单程序为什么会闪烁

楼主(2017-02-09):
让IO口输出高电平为什么灯会闪烁。
#include<HT67F489>
void main()
{
  _pac=0;
_pa=0xff;
}

网友A:
最后加
  1. while(1);

网友B:
程序为什么会闪烁?因为程序加了5毛钱特效!

网友C:
你要先关狗,初始化后再主程序喂狗。闪烁是狗在复位。这个芯片默认看门狗使能。要仔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