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定时器2

楼主(2017-02-09):
使用STC15W404AS单片机,因为没有定时器1,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我想用定时器2做个闪灯程序,亮1秒灭1秒.

楼主:
AUXR       DATA  08EH
INT_CLKO   DATA  08FH
T2H        DATA  0D6H
T2L        DATA  0D7H
P5         DATA  0C8H

H2        EQU   0D1H;定时器1的初始值;1ms计数一次
L2        EQU   020H

DEDA1    EQU  38H

      ORG   00H
      JMP    BEGIN
      ORG   02BH
      JMP   T2_INT
      ORG   0100H
BEGIN:
       MOV   DEDA1,#0
        ORL AUXR,#04H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MOV T2L,#L2                  ;设置定时初值
        MOV T2H,#H2                    ;设置定时初值
        ORL AUXR,#10H                ;定时器2开始计时
        MOV INT_CLKO,#04H
loop:
      jmp   loop

T2_INT:
     MOV    T2H,#H2
     MOV    T2L,#L2
     INC    DEDA1
     MOV  A,DEDA1
     CJNE   A,#200,T2_INT1:
     MOV   DEDA1,#0
     CPL    P1.6
T2_INT1:
     RETI
;--------------------------

一直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