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M0内核的M0519 系列

楼主(2017-02-09):
NuMicro® M0519系列为32位单片机,内建ARM® Cortex®-M0 内核,最高可运行至72MHz,具128字节Flash内存、16K字节内建SRAM、8K独立Flash字节作为在线系统程序设计(In System Programming)用途。NuMicro® M0519系列内嵌丰富通讯周边,如:I/O界面、定时器、UART、SPI、I²C、PWM、ADC、OPA、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和欠压检测、96位 UID与128位UCID,使NuMicro® M0519系列适用于广泛的应用。

目标应用:

自动控制、工业控制、马达控制等

主要特征:

  • 内核

─ ARM Cortex®-M0

─ 最高运行频率 72 MHz

─ 操作电压: 2.5V ~ 5.5V

─ 工作温度: -40 ~ 105℃

  • 内存

─ 128 KB 应用程序Flash

─ 内嵌16KB SRAM

─ 可配置 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Support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内建2组12-bit ADCs, 最多支持16通道

─ 转换速度达800KSPS

  • 脉宽调变(PWM)

─ 内建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14路PWM或7组互补配对PWM

─ 捕捉 ADC 功能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3组SPI (可达36 MHz)

─ 1组 I²C (可达400 kHz)

─ 2组 UART (可达1 Mbps)

  • 内建2组OPAs
  • 内建3组比较器
  • 时钟控制

─ 外部4 to 24 MHz 高速晶振

─ 内部22.1184 MHz振荡器 (1% 精准度25℃, 5V)

楼主:
M0519 是 ARM® Cortex®-M0 内核 32 位控制器。工作频率可达72MHz,内嵌128K/64K 代码闪存,4K 数据闪存,8K ISP 闪存,16K SRAM
此芯片内嵌增强的、思考用于电机控制的 PWM,以及Timers, WDT, UART, SPI, I2C, PWM Timer,GPIO, 12-bit ADC, 低压检测。
另外, M0519 有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功能,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和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功能。

楼主:
特征
 内核
– ARM® Cortex®
-M0内核,主频最高达 72 MHz
– 一个24-bit 系统定时器
– 支持 WFI 唤醒的低功耗模式
– 单周期 32-位硬件乘法器
– 4个中断优先级
– SWD接口防真, 支持两个观察点和四个断点
 工作电压 2.5V to 5.5V
 内存
– 128K/64K 字节闪存用于存放代码(APROM)
– 4KB 闪存用于存放数据 (Data Flash)
– 8KB 闪存用于加载代码 (LDROM)
– 支持 ISP 和 IAP 功能
– 支持2线 SWD/ICE烧录防真接口
– 支持并口快速烧录
– 16K bytes SRAM
 时钟
– 内建 22.1184 MHz RC 时钟 HIRC (精度 < 2% @ -40˚C ~ +105˚C)
– 内建 10 kHz RC 时钟 LIRC 用于WDT 和唤醒功能
– 内建 4~24 MHz 振荡器 HXT
– 内建 PLL 可把HXT或HIRC倍频到 72 MHz
– 有时钟输出脚
 硬件除法器
– 支持 32-位有符号被除数, 16-位除数
 GPIO口
– 输入,输出,准双向,OD门四种模式
– 输入电平TTL/斯密特选择
– 可位操作
– 都可醒置 为电平或边沿中断
– 电流驱动能力强 (16 mA @ 5V)
– INT0 , INT1 单独的中断向量
– LQFP100/64/48 封装分别支持 82/51/38 个GPIO
 定时器
– 4个 24-位定时器, 带8位预分频功能
– 定时模式:一次,周期,反转,连续
– 可对引脚信号计数
 看门狗
– 时钟源 LIRC(预设) 或 HCLK/2048
– 8 个溢出时间选择: 1.6ms ~ 26.0s
– 能把CPU从掉电状态唤醒
– 溢出时,复位功中断功能可选择
– 复位延迟时间可选
 窗看门狗
– 时钟 HCLK/2048 (预设) 或 LIRC
– 窗 6位计数, 11位预分频
– 能把CPU从掉电状态 唤醒
 基本 PWM
– 1 个16-位 PWM, 控制两个PWM 引脚
– 可配置成输入捕获功能
 增强 PWM
– 两个16位PWM, 控制 6个PWM引脚, 有死区控制,极性控制和刹车功能
– 复位后PWM引脚输入功能
 增强输入捕获
– 2个 24-位输入捕获单元
– 每个单元可3 个输入: ECAPx_IC0, ECAPx_IC1 和 ECAPx_IC2
 UART
– 两个与 16550 兼容的 UART
– 波特率可编程
– 收发各 16 bytes FIFO
– 支持流控 (TX, RX, CTS 和 RTS)
– 支持红外功能
– 支持RS-485功能
 SPI
– 3 个 SPI
– 支持主/从模式
– 全双工同步收发
– 收发长度 8 to 32 位
– 高低位在前可选
– Rx , Tx 单独醒置上沿或下沿
– 32-位传输可插入空闲时间
 I
2C
– 主 / 人模式,位率最高到 1 Mbit/s
– 双向数据传输
– 支持多主通信
– 多主支持仲裁
– 通信速率可编程
– 4 多个从机地址带掩码
 ADC
– 两个 ADC
– 每个ADC有 8 个通道, 转换数据可醒置12位或10位
– 16 个结果寄存器
– 采样率 800ksps
– 俩操作模式:
 单采样模式: 只转换一个通道.
 同时采样模式: 两个通道同时转换.
– 两个比较寄存器
– 启动转换:软件,引脚触发,Timer 0~3 或 PWM
 3 个模拟比较器
两个运放
 BOD电压
– 4.4V/3.7V/2.7V/2.2V
– 中断或复位功能
 操作电压: 2.5V to 5.5V
 低压复位
 96-位唯一序列号
 操作温度: -40℃~105℃
 开发工具: 并口烧录或 ICP
 封装:
– 符合绿色环保标准(RoHS)
– LQFP 100/64/48-pin

网友:
OPA是新增的功能吧,以前用过051的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