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擦除内部Flash

楼主(2017-02-09):
LM3S69XX的datasheet上说,如果擦除内部Flash,CPU跑的代码必须放到SRAM中,
那么请问,如何将这一段代码搬到SRAM中?

网友A:
貌似ARM的指令段和数据段是分开的哦,
有没有例程说明这个部分呢?

网友B: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是汇编的

网友C:
你擦没有代码的flash不就行了吗,这样根本就不用你说的这么麻烦。。

网友D:
接收到命令后,把你想要的FLASH擦掉应该很好实现

网友E: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

网友F:
代码运行不都是在sdram里面吗?

网友:
单片机内部flash擦除可以片擦也可以页擦的,只要不擦你自己的代码可以分开擦除。但是有遇到过有些老单片机代码本身在flash会有问题。图简单的话,你把擦除的代码定义为一个数组,代码中跳转执行。不然你就把擦代码单独链接到内存,同时启动时候搬移到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