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不使用51单片机,做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2017-02-09):
本来打算用555定时器做的,但是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点炸*用的。所以再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延时十几秒

网友A:
安全性和设计有关系,555器件本身不存在安全问题。

网友B:
555经典电路,搜索这个,很多的,照着做就行,电路很简单,芯片也很便宜。

网友C:
做一个脉冲发生器,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用计数器记到一定时间接通电路,虽然感觉和单片机原理一样。。

网友D:
555是非常成熟的电路,越简单的相应的安全行越高。。

网友E:
电容冲放电,用运算放大器做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使用ne555时基,电路很多

网友G:
用机械式定时器就好了。。。。

网友H:
点炸*?这个确定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