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做RTC时钟备份电源

楼主(2017-02-09):
已有一产品在销售,有时钟功能并带音乐闹铃,电源用电源适配器。消费者反馈:当电网断电,再来电

后,产品的时钟需要重新调校,十分不方便。现客户要求:用大电容做一个时钟的备份电源,当电网断

电后,时钟能正常跑动约2个小时,期间,若用户设定的闹铃被触发时,用低功耗蜂鸣器(片)做报警。

本想用 RTC芯片+大电容 的方案来实现,无奈,不知道RTC芯片能否直接驱动低功耗的蜂鸣器(片)。于

是想用如下方法来做:LDO电路电源是由电源适配器提供;R12,R14组成的掉电检测电路连接到MCU中断

口;C14是大容量电容做的电源备份;D5是防止掉电时,截断电容反向放电增加无谓的功耗。工作原理是

:MCU检测到掉电时,即进入低功耗模式,该模式下只跑RTC时钟功能,及其他必要功能;当遇到定时时

间点到时,MCU被唤醒,并使其中一个引脚输出PWM驱动蜂鸣器。但这个方法有缺点。不知道同行的朋友

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注:电源正常时,闹钟报警是音乐闹铃,只有掉电时,才用蜂鸣器做闹铃报警;产品只能设置一个闹铃

网友A:
用个低功耗的mcu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低功耗的mcu没问题的

那如何实现呢?特别是在掉电时,遇到定时时间点到时,MCU被唤醒并驱动蜂鸣器之后,如果未到2个小时的时钟备份,那么怎样让MCU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产品用的是瑞萨的单片机R5F100FC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实现呢?特别是在掉电时,遇到定时时间点到时,MCU被唤醒并驱动蜂鸣器之后,如果未到2个小时的时钟 ...

闹钟响完了,检查IO口的掉电状态,如果仍然在掉电,继续睡觉就OK了啊。

你说有缺点,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方案当然有的是,但是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要看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闹钟响完了,检查IO口的掉电状态,如果仍然在掉电,继续睡觉就OK了啊。

你说有缺点,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

上述方案遇到两个问题:
1、掉电检测电路用的是中断口功能,非普通IO口功能;现在想到的是用定时器,当蜂鸣器响一定时间后令MCU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2、正常工作模式下,时钟闹铃是音乐闹铃,是另一个电路来的,而在掉电时,时钟闹铃是蜂鸣器,两者如何切换呢?

网友B:
1.不管是中断触发的还是什么,就是调用一个sleep命令。

beep;
if check power_down == Yes
   sleep;

不就Ok了?

闹钟切换更简单了

if flag_power_down == true
   beep_alarm;
else
   music_alarm;

网友C:
蜂鸣器功耗太大,用电容不太现实

网友D:
继然掉电:那么保持安静有什么不对的吗?…
               锦上添花与画蛇添足并不容易区分!…
               保证时钟运行是对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管是中断触发的还是什么,就是调用一个sleep命令。

beep;

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进行,期望可以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