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输入捕获配置

楼主(2017-02-09):
输入捕获配置:
void TIM3_Cap_Init(uint16_t arr ,uint16_t psc)
{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 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 RCC_APB1PERIPH_TIMER3,ENABLE );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C , &GPIO_InitStructure );
  }
        {
        NVIC_InitPara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                  = TIMER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Preempt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Enable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

        {
        TIMER_BaseInitPara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ER_ICInitPara   TIM_ICInitStructure;

        TIMER_DeInit( TIMER3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eriod = arr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rescaler = psc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lockDivision = TIMER_CDIV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ounterMode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BaseInit(TIMER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ER_PrescalerConfig( TIMER3, 71, 1 );

        TIM_ICInitStructure.TIMER_CH          = TIMER_CH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ER_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ER_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ER_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ER_ICFilter    = 0X00;
        TIMER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ER_PWMCaptureConfig(TIMER3,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ER_SelectInputTrigger(TIMER3 ,TIMER_TS_TI1FP1);//ke gai
        TIMER_SelectSlaveMode(TIMER3 ,TIMER_SLAVE_MODE_RESET);
        TIMER_UpdateRequestConfig(TIMER3 ,TIMER_UPDATE_SRC_REGULAR );
        TIMER3->CARL = arr;
        //TIMER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ER2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TIMER_ClearBitState(TIMER3, TIMER_FLAG_UPDATE | TIMER_FLAG_CH1 | TIMER_FLAG_CH2 );

        TIMER_INTConfig(TIMER3, TIMER_INT_CH2, ENABLE);

        TIMER_INTConfig(TIMER3, TIMER_INT_CH1, ENABLE);

        TIMER_Enable(TIMER3, ENABLE);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BitState(TIMER3, TIMER_FLAG_CH2 ) != RESET))
         {
                 TIMER_ClearBitState(TIMER3, TIMER_FLAG_CH2 );
                 ICValue2 = TIMER3->CHCC2;
   }
         if((TIMER_GetBitState(TIMER3, TIMER_FLAG_CH1) != RESET))
         {
                 TIMER_ClearBitState(TIMER3, TIMER_FLAG_CH1);
                 ICValue1 = TIMER3->CHCC1 - TIMER3->CHCC2;
   }
}
在线仿真时寄存器里面没有值,没有产生输入捕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已解决,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A:
定时器的相关传感器的配置的很重要

网友B:
这个要把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合适的

网友C:
这个方面的还没仔细研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不是配置的问题

那请问不是配置的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呢?我正好写到这块,仿真出来看到中断服务函数是进去了,可是寄存器里没有值,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