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在WIN10系统上虚拟串口显示成FS mode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在Win10的系统上装了STM32的串口驱动程序后,显示成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FS Mode, 没有对应的虚拟端口号,所以也不能正常通信,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17-02-09):
虚拟串口是自己跟自己通信使用的。

网友A:
你查看一下串口是不是占用?

楼主:
没有被占用,装上驱动后就是这个样子。不过仔细看了一下,上面涂上COM5就是对应的这个串口号(因为拔下来后COM5也自动消失),但是实际在超级终端上找不到这个口,也不能通信。

网友B(2019-04-10):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你能把解决方法分析一下吗?

楼主:
没有解决,干脆换了个MCU,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19-09-25):
USBD_CDC_cb与USBD_MSC_cb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