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本清源——采样定理(续)

楼主(2017-02-09):
前面说了采样定理原本是基带下的定理。此帖将给出频带下的带通采样定理。

楼主:
先给出前面已经提到的通常所见的基带下的采样定理:

楼主:
下面给出频带下使用的带通采样定理:

其中,fH>fL>0。

楼主:
下面给个特例:

其中,f0是中心频率且带宽为B,n是使中频信号落入到满足fs>2B的奈奎斯特区最大序号。

楼主:
从上面两个定理可见,基带和频带下的采样定理形式差异非常大!

网友A:
余下的我们自己看课本,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下的我们自己看课本,对吧.

本就该自己去看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给出前面已经提到的通常所见的基带下的采样定理:

离散信号部分换书看啦?
看看你偶像奥本海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上面两个定理可见,基带和频带下的采样定理形式差异非常大!

还差异非常大,不明真相的群众看下图,注意看红线:

网友C:
简单地从基带和通带(bandpass)数学公式上看差别大而已,放在频谱图上看就容易些,两者都是要求采样后的频谱别叠在一起就行,即可以允许原教旨主义定义下的混叠,只要混叠回来不会导致频谱重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地从基带和通带(bandpass)数学公式上看差别大而已,放在频谱图上看就容易些,两者都是要求采样后的频 ...

时域乘,频域卷积,其基础自然一样,否则就不称之为采样了。

关键不在于此,在于混淆两者的差异。估计其原来根本就不懂且还装懂。这个从其回答中就可见一斑。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那几个问题,我已经都给出了说明。在此不会在多纠结,等待其他新问题的讨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地从基带和通带(bandpass)数学公式上看差别大而已,放在频谱图上看就容易些,两者都是要求采样后的频 ...

他只看到表面现象,实际上两者一样的,2倍抽样率规则同样适用!引入的整数倍带宽M参数,并未改变2倍法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他只看到表面现象,实际上两者一样的,2倍抽样率规则同样适用!引入的整数倍带宽M参数,并未改变2倍法则 ...

这家伙英文差,给找个中文书的图,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