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双向晶闸管调压的原理

楼主(2017-02-09):
双向晶闸管调压电路网上能找到很多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能实验交流调压

还有,双向晶闸管导通后,撤掉G极的电压,双向晶闸管是处于导通呢还是截止呢?

网友A:
调节导通占空比,好像PWM;
只要导通,就会一直保持,直到导通电流小于一定值才会断开,所以可直接用于交流调压,在直流电路中要加关断电路才能用

楼主(2017-06-03):
已解决,用单片机控制调压已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