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 2103 控制LED灯 运行不久后失控

楼主(2017-02-09):
采用LPC2103,使用10路IO口控制10路LED,每路LED为12V电源,串联680欧电阻和4个LED,程序上控制NPN三极管基极高低电平,以实现LED的一亮一灭,但运行不久后,有个别的LED灯会发出微弱光亮,灭不了,不知什么原因,采用4层板,因特殊要求,中层两层为信号层,顶底层也走线+覆地,三极管的C极的上拉电阻原来没有,加上也不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失控弱光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弱光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多少

0.76v

网友A:
为何此时控制信号为高电平?

网友B:
我觉得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呢,比如三极管跑久了,发热了,漏电流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呢,比如三极管跑久了,发热了,漏电流大了呢

问题是没有那么热

楼主:
请问,如果将680R电阻放在三极管C极,和现在连接12V,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