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可否用来测量压力

楼主(2017-02-10):
我想做一个电动滑板,需要测量人是否站在滑板上,而且需要知道人踩在滑板上的力。这就需要对人称重。
目前的想法是在滑板桥装一个压电陶瓷片来测量。
而且我需要打磨钻孔做成一个垫片的形状才方便安装。
目前的思路是压电陶瓷片受压变扁,电容增大。通过测量这个电容测量压力。有没有小伙伴做过这个东西,好实现不?
先来坛子里问个路,免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A:
我感觉不行,用应变片。

网友B:
1.压电陶瓷可以用来测力;
2.压电陶瓷一般只用于测量动态压力;
3.压电陶瓷并非基于电容变化,而是电荷;
4.在楼主所提应用中应该是不合适使用的;
5.还是使用传统的应变片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我打算用铝箔的塑料纸试试,不行再用应变片。锅仔片不行,因为我需要输出压力,然后用软件判断人的动作。无人、匀速前进(站着不动)刹车(单脚虚点地)

网友C:
用应变片吧,价格也不贵。压电陶瓷只能检测变化量,且有个范围,过大、过小都不行,无法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D:
应变片传感器可以,但你这个不一定实用。

霍尔压力传感器或者加速度传感器应该都可以,反正要求精度不高。

网友E:
测量不准时对后续处理有什么影响?

网友F:
没有研究过。理论上压电陶瓷受压可以产生电荷,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有种小孩穿的鞋,走路就一闪一闪的,发光的应该是发光二极管,电源是否就是压电陶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有研究过。理论上压电陶瓷受压可以产生电荷,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有种小孩穿的鞋,走路就一闪一闪的,发 ...

压电陶瓷是不能提供那么大的能量的,鞋里有电池,通过小开关给闪烁电路触发信号,然后闪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压电陶瓷是不能提供那么大的能量的,鞋里有电池,通过小开关给闪烁电路触发信号,然后闪烁。 ...

呵呵,这个真的不知道,受教了,谢谢。

网友G:
我弱弱的问一句。。。。你写程序的能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弱弱的问一句。。。。你写程序的能力怎么样

业余水平,不是干这一行滴.只是平时心血来潮时做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