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乐端子压线框镀镍抗腐蚀耐磨损

楼主(2017-02-10):
接线端子在电气连接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不同的端子由不同的部件组成:弹簧式接线端子必然需要弹片,而框式接线端子就需要压线框。传统的压线框是通过拧入螺丝来固定插入其中的导线,而新一代的压线框就需要通过拧转螺丝使压线框上移完成导线与导电件的接触。传统压线框安装时不需要大幅度移动,而新产品需要经常移动,这就对压线框的硬度有较高的要求。磷青铜具有一定的流动性,镍金属硬度较高,二者结合在磷青铜表面电镀镍既能保证端子的导电性又能保障对硬度的需求。

电镀是借电解作用,将金属制件作为阴极,所镀金属板或棒作为阳极,分别挂于铜制的极棒上面浸入含有镀层成分的镀液中,通入直流电,在金属制件表面上沉积一薄层其它金属的方法过程。电镀包括镀前处理(除油、除锈)、镀上金属层和镀后处理(钝化、除氢)等过程。

电镀是一个细致的工作过程,操作不慎将会产生针孔、毛刺、结合力低、镀层发暗烧焦起泡等问题,下面来细细分析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

1.针孔

针孔是有机物污染的结果。大的麻坑通常说明有油污染要分解油污碳处理了。搅拌不良,就不能驱逐掉气泡,就会形成针孔可以使用润湿剂来减小其影响。

2.毛刺

毛刺就说明溶液脏,经充分过滤就可纠正值太高易形成氢氧化物沉淀,应加以控制;电流密度太高、阳极泥及补加水不纯带入杂质,都是产生毛刺的原因。

3.结合力低

如果铜镀层未经活化去除氧化层铜和镍之间的附着力就差,就会产生镀层剥落现象。如果电流中断有可能会造成镍镀层的自身剥落;温度太低,也会产生剥落现象。

4.镀层发暗、烧焦、起泡

镀层发暗和色泽不均匀说明有金属污染。因为一般都是先镀铜后镀镍,所以带入的铜溶液是主要的污染源。前处理不良、底镀层不良、电流密度太小、主盐浓度太低、导电接触不良都会影响镀层色泽;硼酸不足、金属盐的浓度低、工作温度太低、电流密度太高、PH值太高或搅拌不充分都是引起镀层烧焦的可能原因;镀前处理不良、中间断电时间过长、有机杂质污染、电流密度过大、温度太低、PH值太高或太低、杂质的影响严重时会产生起泡或起皮现象。

电镀镍层在空气中的稳定性很高,由于金属镍具有很强的钝化能力,在表面能迅速生成一层极薄的钝化膜,能抵抗大气、碱和某些酸的腐蚀;镍镀层的硬度比较高,可以提高制品表面的耐磨性,在印刷工业中常用镀镍层来提高铅表面的硬度;电镀镍结晶极其细小,并且具有优良的抛光性能。经抛光的镍镀层可得到镜面般的光泽外表,同时在大气中可长期保持其光泽。所以,有乐电气对端子压线框采用镀镍处理,磷青铜的压线框使电阻降到最低,镍镀层又增强了压线框的耐磨损度与稳定性,可谓珠联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