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众拳【STM8入门】第45讲 VS838红外线接收实验

楼主(2017-02-10):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45讲   VS838红外线接收实验
45.1 红外接收一体化传感器
红外接收设备是由红外接收电路、红外解码、电源和应用电路组成。红外遥控接收器的主要作用是将遥控发射器发来的红外光信好转换成电信号,再放大、限幅、检波、整形,形成遥控指令脉冲,输出至遥控微处理器。近几年不论是业余制作还是正式产品,大多都采用成品红外接收头。成品红外接收头的封装大致有两种:一种采用铁皮屏蔽;一种是塑料封装。均有三只引脚,即电源正(VDD)、电源负(GND)和数据输出(VOUT)。在使用时注意成品红外接收头的载波频率,另外在遥控编码芯片输出的波形与接收头端收到的波形。
45.2 红外接收原理图

红外接收信号输入端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PC4脚,原理图上没有上拉电阻,这就需要在配置的时候配置成内部上拉输入模式。
45.3 红外接收数据格式
数据格式包括了引导码、用户码、数据码和数据码反码,编码总占32位。数据反码是数据码反相后的编码,编码时可用于对数据的纠错。注意:第二段的用户码也可以在遥控应用电路中被设置成第一段用户码的反码。
图45.1 红外接收数据格式
45.4 红外接收位定义
   用户码或数据码中的每一个位可以是位1’,也可以是位‘0’。区分‘0’和‘1’是利用脉冲的时间间隔来区分,这种编码方式称为脉冲位置调制方式,英文简写PPM
图45.2 红外接收位定义
45.5 实验目的
    在剑齿虎开发板上实现红外接收功能。
    PC4设置成外部中断方式,有信号输入就产生中断。
45.6 程序文件设计   45.6.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VS838红外接收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VS838_Demo();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VS838_GIPO();
  TIM2_Init();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45.6.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45.6.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vs838.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45.6.4  stm8s_it.c文件中的程序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C_IRQHandler, 5)
{
  VS838_Recv_Handle();
}
INTERRUPT_HANDLER(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 13)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清除更新标志位
   TIM2_SetCounter(0);
}
45.6.5  vs838.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u8 VS838_Status=0;
u32 VS838_Recv_Data=0;
u8 VS838_Recv_Count=0;
u8 VS838_Recv_OK=0;
void VS838_GIPO(void)
{
    GPIO_Init(VS838_PORT, VS838_PIN, 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60000);//初始化定时器2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 ENABLE);//数据更新中断
    TIM2_Cmd(ENABLE);//开定时器
}
void VS838_Recv_Handle(void)
{
    u16 It_tim=0;
    switch(VS838_Status)
    {
      case 0:
      {
            VS838_Status=1;
            TIM2_Cmd(ENABLE);//开定时器
            TIM2_SetCounter(0);//准备计数器
      }
      break;
      case 1:
      {
           TIM2_Cmd(DISABLE);//关闭定时器
           It_tim=TIM2_GetCounter();//获得计数器当前的计数
           TIM2_SetCounter(0);//计数器清空
           TIM2_Cmd(ENABLE);//开定时器
           if(It_tim>=12500 && It_tim<=14500)
           {
                VS838_Status=2;
           }
           else
           {
                VS838_Status=0;
                VS838_Recv_Data=0;
                VS838_Recv_Count=0;
           }
      }
      break;
      case 2:
      {
           TIM2_Cmd(DISABLE);
           It_tim=TIM2_GetCounter();
           TIM2_SetCounter(0);
           TIM2_Cmd(ENABLE);//开定时器
           if(It_tim>=1000 && It_tim<=1300)//接收到的是0
           {
                VS838_Recv_Data=VS838_Recv_Data<<1;
                VS838_Recv_Count++;
           }
           else if(It_tim>=2000 && It_tim<=2600)//接收到的是1
           {
                VS838_Recv_Data=VS838_Recv_Data<<1;
                VS838_Recv_Data=VS838_Recv_Data+1;
                VS838_Recv_Count++;
           }
           else
           {
                VS838_Status=0;
                VS838_Recv_Data=0;
                VS838_Recv_Count=0;
           }
           if(VS838_Recv_Count>=32)
           {
                VS838_Recv_OK=1;
                VS838_Status=0;
                VS838_Recv_Count=0;
           }
      }
      break;
      default:
      {
        VS838_Status=0;
      }
      break;
}
}
void VS838_Demo(void)
{
    if(VS838_Recv_OK==1)
    {
        VS838_Recv_OK=0;
        printf("红外接收码:%0.8lX\r\n",VS838_Recv_Data);
        VS838_Recv_Data=0;
    }
}
45.6.6  vs838.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VS838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VS838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VS838_PIN GPIO_PIN_4  //定义GPIO_PIN_6引脚为LED3_PIN,相当于重新命名。
#define VS838_PORT GPIOC  //定义GPIOE端口为LED1_PORT,相当于重新命名。
45.6.7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5.6.8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5.6.9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5.6.10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5.7 红外接收实验效果
    红外接收试验效果如45.3 红外接收实验截图”所示,遥控器键盘码用户码都是一样的,都是“00FF”,数据码和数据反码根据键值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请参考“图45.3 红外接收实验截图”。
45.3 红外接收实验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