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光耦驱动电阻是否OK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10):
R9、R12阻值与R28,C17有关;与过零脉冲宽窄有关。这个需要根据实际要求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R12阻值与R28,C17有关;与过零脉冲宽窄有关。这个需要根据实际要求调整。 ...

R9,R12阻值为什么跟输出电阻R28,C17有关,R9,R12不是驱动光耦的电阻吗?不是要5mA才会正常可靠性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9,R12阻值为什么跟输出电阻R28,C17有关,R9,R12不是驱动光耦的电阻吗?不是要5mA才会正常可靠性工作吗? ...

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70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667054-1-1.html

还是不明白能否说更清楚些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能否说更清楚些吗?谢谢

看懂下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下图,就明白了。

正向电流越大,VCE电压越小,如果正向电流越小,VCE电压就越大。这个有什么关系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向电流越大,VCE电压越小,如果正向电流越小,VCE电压就越大。这个有什么关系呀,谢谢 ...

你说得对。但更要注意。。。0.5、1、3、5、7。。(mA)曲线的变化。不是只有IF=5mA光耦才能工作。

网友B:
根据输入电压、光耦驱动电流计算,同时要考虑输入的极限峰值电压、光耦的极限参数和检测门限问题。限流电阻越小,检测门限越接近真正的过零点,但光耦LED的峰值电流就越大,如果过限,则光耦寿命将大幅衰减。

网友C:
100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