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关于应有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求指导

楼主(2017-02-10):
有木有关于应有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求指导

楼主:


网友A:
“关于应有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
1、“应有变压器”是否“应用变压器”之误?
2、“控制扬声器”是什么意思?控制其发声或不发声?控制其音量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应有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
1、“应有变压器”是否“应用变压器”之误?
2、“控制扬声器”是什 ...

估计LZ想找用输出变压的放大器,即最老式的半导体收音机用的用音频输出变压器作阻抗变换的那种方案.

网友C:
楼主先正确的使用汉语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LZ想找用输出变压的放大器,即最老式的半导体收音机用的那种方案.

现在玩“胆机”的发烧友,经常在一些论坛上大谈特谈“输出牛”,说是怎么怎么好听之类。
不过,那可说不上什么“控制”。

网友D:
有啊,磁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啊,磁放大器!

你见过磁放大器控制扬声器的案例?

tyw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啊,磁放大器!

磁放大器,和变压器是一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磁放大器,和变压器是一回事?

原理上可行,就够了!
至于可行性论证,变压器绕制,磁芯的选择等,不是俺操心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磁放大器,和变压器是一回事?

我说【磁放大器是变压器控制xxxx】

你能把这句话理解成磁放大器=变压器,可见理解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怨不得老抽那三脚猫功夫,都能把你忽悠的神魂颠倒!

网友A:
先截图留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说【磁放大器是变压器控制xxxx】

你能把这句话理解成磁放大器=变压器,可见理解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怨 ...

我说【磁放大器是变压器控制xxxx】
你能把这句话理解成磁放大器=变压器,可见理解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这逻辑,也不是一般的强!我什么时候理解成“磁放大器=变压器”了?把变压器和磁放大器混为一谈的是你!

恰恰相反,我说的是:磁放大器是磁放大器,变压器是变压器。工作原理不同,结构也完全不同。楼主要的是“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你拿出个磁放大器来,这叫答非所问。

顺便说一句:“学习能力(弱)的吃不饱”,那是什么逻辑?

网友A:
楼主要的是“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

你回复“有啊,磁放大器!”

把变压器和磁放大器认成一回事的是谁?

网友A:
看看老tyw兄的评论。

网友A:
据说是一天不动烙铁就难受。

玩过磁放大器么?

谁是三脚猫的功夫,谁在忽悠,一目了然。

网友A:
从红线部分,说你把变压器和磁放大器混为一谈,这句话成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一天不动烙铁就难受。

玩过磁放大器么?

你别管我玩没玩过,咱俩可以每人开个帖子,扯扯磁放大器分析与设计,玩不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别管我玩没玩过,咱俩可以每人开个帖子,扯扯磁放大器分析与设计,玩不玩?

...

本贴是“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
先扯扯扬声器吧。
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贴是“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
先扯扯扬声器吧。
怎么样?

看来扬声器是你的强项?
看16楼,我还以为你磁放大器也玩的出神入化呢!

你这一换题目我就为难了:首先喇叭这东西太冷门了,跟具体工作叼毛关系没有。再加上30多岁年轻人,和6,70岁退休老人一起消耗时间,这个我玩不起!如果玩那个放大器,跟模电相关,扯起来不算瞎耗时间,凑合能玩。

网友D:
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胜之不武!
所以,你看俺和教书先生玩,就玩教书先生最擅长的理论知识!以短攻长,胜之有趣!

如果我要和你玩混合集成电路设计,你也懵圈是吧?所以俺在论坛不谈IC设计!

结论是:玩玩磁放大,凑合玩下。喇叭就算了。不玩不代表害怕研究喇叭中的大道理,而是目前对我的工作来说,实在是没用!

网友C:
看来该学学汉语的不止楼主一人,又玩偷换概念,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扬声器是你的强项?
看16楼,我还以为你磁放大器也玩的出神入化呢!

说“每人开个帖子,扯扯”的是你,说“和6,70岁退休老人一起消耗时间,这个我玩不起!”的还是你。说“玩玩磁放大,凑合玩下。喇叭就算了。”又是你。
算了就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磁放大器我只知道用在电源回路,是否用在音频放大,就不曉得了。音频变压器做成可调的自耦变压器应该可行。 ...

既然对此有兴趣,你不妨看看10楼给出的电原理图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每人开个帖子,扯扯”的是你,说“和6,70岁退休老人一起消耗时间,这个我玩不起!”的还是你。说“ ...

要开帖扯的是磁放大器!!!
而你非要换题目 --跟工作学习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题,我才说算了的!!

再看看你如何偷梁换柱的:要开贴~不开帖!这样一讲,我变成言而无信的人了,你怎么讲话不靠谱?前面帖子又没删,你修改别人意思网友看不见?

网友D:
人家杨振宁,别看人家也是老头,思维敏捷度绝对不弱于一二十岁年轻人!
你看你这都是什么游戏,把人家原话隔几个字,取几个字,再一组合,意思大变!

手法太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人家杨振宁,别看人家也是老头,思维敏捷度绝对不弱于一二十岁年轻人!
你看你这都是什么游戏,把人家原话 ...

又扯到杨振宁先生去了!杨振宁和此帖或者和你我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开帖扯的是磁放大器!!!
而你非要换题目 --跟工作学习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题,我才说算了的!!

此帖标题就是“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你7楼扯的是“有啊,磁放大器!”
这,没错吧?
你要扯的是磁放大器,我说楼主要的是“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咱们扯扬声器。
这,也没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帖标题就是“变压器来控制扬声器的案例”,你7楼扯的是“有啊,磁放大器!”
这,没错吧?
你要扯的是 ...

没时间跟你打嘴**
去模拟板块解决网友问题,撤!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沒说对此有兴趣。10楼电路我看不行,我对磁放大器不甚了解,但认为是类似崭波转換,是开关切換形式,不 ...

不大同意你这句“无论如何得尊敬长辈”。
西哲亚里斯多德有云:“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中国的韩愈曰:“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可没说“师之所存,道之所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沒说对此有兴趣。10楼电路我看不行,我对磁放大器不甚了解,但认为是类似崭波转換,是开关切換形式,不 ...

“我对磁放大器不甚了解,但认为是类似崭波转換,是开关切換形式”
简单地说,磁放大器,是利用软铁磁性材料磁密较大时将进入磁饱和状态、导磁率降低这种性质工作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胜之不武!
所以,你看俺和教书先生玩,就玩教书先生最擅长的理论知识!以短攻长,胜 ...

“以短攻长,胜之有趣!”
你说过maychang只会讲故事。那你应该和我比比讲故事才对,“胜之有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