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X知道PROTEL99 里面怎么画邦定的PCB? 谢谢

楼主(2017-02-10):
(无正文)

网友A:
绑定就是常规设计PCB的方法啊!

楼主:
那个IC的坐标怎么输入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IC的坐标怎么输入进去?

先得找IC裸片资料,有个裸片脚位座标表格,(若资料手册上没有,找裸片供应商要.)根据这些脚位座标尺寸做pcb器件封装图.然后调入pcb图.这样座标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