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16进制的浮点数 如何换算为 10进制的浮点数?

楼主(2017-02-10):
见附图
单片机输出了 两个16进制的浮点数(分别为:3E 4E 82 E5和43 B9 46 29)。
MCU为STM32F030。

请教:
如何将这两个16进制的浮点数转换为10进制的浮点数 ?

谢谢!

附图

网友A:
你百度一下  用十六进制表示浮点数的方法 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原封不动的发送;接收后原封不动的填充到一个float指针的地址里,就行了。另外单片机里面只有2进制;10进制、16进制只是人为为了方便才设置的。一定要理解清楚

网友C:
调用库函数,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学习了

网友D:
使用内部的字符串sprint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