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AD5420输出小电流不准

楼主(2017-02-10):
大家好!
求教个问题,AD5420输出小电流不准,软件设置输出10uA,实际输出11.5u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三极管漏电电流检查一下

网友B:
这个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C:
这些有关AD5420的的问题及解答,可参考下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5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