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220V 双向可控硅 负载电流

楼主(2017-02-10):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具体型号,不同型号对此维持电流的要求可能相差几十倍甚至更多倍。

网友B:
可控硅允许的电流越大,其最小保持导通的电流也越大。20mA的负载电流,在1A的可控硅中应该能保持导通。
具体参数可以查看该可控硅的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