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STM32] RTC的纽扣电池时间长失效了怎么办,有充电的吗?

楼主(2017-02-10):
产品需要用好多年,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A:
可选用可充电的镍铬电池3.6V带插脚

网友B:
看你的电池连续供电时间有多长,可以用一次性锂电池,理论寿命10年。也可以用超级电容,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不能长时间掉电。

网友C:
钮扣电池是不充电的,楼上的方法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选用可充电的镍铬电池3.6V带插脚

谢谢,那这个充电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是不是把5V通过降压芯片降到3.6V给电池,同时这个引脚接二极管串到接到VBAT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电池连续供电时间有多长,可以用一次性锂电池,理论寿命10年。也可以用超级电容,可以用一辈子,但是 ...

请问什么样的电池,容量和寿命都满足?

网友B:
你淘宝查ER14250,另外有纽扣电池做成镍氢可充的,楼上有人说不能充电的回答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这个充电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是不是把5V通过降压芯片降到3.6V给电池,同时这个引脚接二极管串到接 ...

网友D:
短时间停电用电容,长时间停电用可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淘宝查ER14250,另外有纽扣电池做成镍氢可充的,楼上有人说不能充电的回答不正确。 ...

谢谢

网友E:
质量好的充电电池贵,质量差的会漏液。

网友F:
纽扣电池常用的有两种型号的,CR以及LIR;CR是不可充的,而LIR是可充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能充电?

這個型號的不能,有別的型號,同樣尺寸的可以。

网友H(2018-06-15):
LIR2032,立创商场有售

网友I:
一般的纽扣电池都不能充电,一节纽扣电池作为RTC的后备电源,保障掉电时间正常走时的话可以用很多年的。

网友J(2019-07-01):
这个电路确实可以充电,但是电源断开的时候,电池好像不能供电。

网友K:
可充电池选择要注意,质量差的会漏液,腐蚀PCB板!

网友L(2020-04-14):
引用 网友F:
纽扣电池常用的有两种型号的,CR以及LIR;CR是不可充的,而LIR是可充的。

还有ML

网友L:
这个电路上的CR2032电池换成ML2032电池刚好合适,也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CR电池属于锂锰电池,而锂锰电池都是不可充电的,ML电池属于锂铝电池,是可充的,并且标称电压也在3V,而房贷了平台在2.5V之上,还有就是LIR,还有很多,但是不常见,就不介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