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MSP432的I2C调试。

楼主(2017-02-10):
问题描述:
1、参考例程代码,配置MSP432的I2C为从机状态,另一块开发板作主机,主机通过I2C连续循环向从机写入、读出数据;
2、系统主频使用例程默认的3M时,通信正常,主从机可以连续交互数据;
3、修改系统主频为48M,第一次循环的写入、读出过程正常,第二次循环写入正常,读出失败——MSP432将SCL持续拉低(从机拉低SCL符合I2C协议,用于从机通知主机等待——主机等等我,别那么快);
4、通信停止后,用MAP_I2C_getInterruptStatus函数读出系统中断标记,发现有发送中断被挂起,而MAP_I2C_getEnabledInterruptStatus函数读取已使能中断,却没有任何中断记录;
5、强行跳入并执行发送中断对应的代码,MSP432立刻释放SCL,通信继续;
6、问题表现为:更改系统主频为48M,I2C虽然标记了I2C发送中断,但未能进入中断;主频为3M时,并没有这个问题。

求教:
1、修改系统主频,对I2C模块有什么影响,需要同步修改I2C相关配置吗?
2、官方例程使用库模式配置I2C,调试过程与寄存器模式有和不同,为何在调试过程中找不到相应的寄存器,取而代之的是“HWREG16(XXX)”。

网友A:
这个先看下中断不被响应是啥问题的哈

网友B:
修改系统的时钟,影响iic的读写速度。

网友B:
建议使用IO进行模拟iic,这样才能好调试。

网友C:
你用msp432自带的iic吗?

网友C:
系统时钟对iic配置没有影响,就是iic配置的问题。

网友D:
修改系统主频,对I2C模块没有影响。

网友D:
配置I2C需要软件进行设置,不如模拟IIC调试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后续分析结果如下:
1、例程I2C代码是收、发交替进行的、所有事物采用中断方式处理;MSP432初始化完成后,首先使能收中断、关发送中断;接收完成后触发接收中断,关接收中断、使能发送中断,启动发送;发送完成后触发发送中断,开接收中断,关发送中断;接收、发送中断交替关闭、使能,如此反复。
2、通信中断后,确实发现发送中断被挂起而未触发中断,分析发现是发送中断被关闭,和“shenmu2012”的分析一致。
3、取消接收、发送中断的交替关闭、使能,始终使能接收、发送中断,通信正常。
4、软件模拟I2C,一个是CPU需要持续查询,费CPU资源;另一个是实时性差;再一个是影响CPU休眠(要求低功耗)。

网友E:
IIC的读取速度有关系。

网友E:
如果低频率的时候读取准确,试着降低频率才行。

网友F:
建议使用IO进行模拟iic

网友G:
用IO进行模拟iic的程序网上很多,好移植

网友H:
频率不影响iic的读取。

网友H:
你设置的iic读取频率多快

网友I:
频率改变需要修改iic频率?

网友I:
MAP_I2C_getInterruptStatus中断不能执行?

网友J:
试试降低频率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后续分析结果如下:
1、例程I2C代码是收、发交替进行的、所有事物采用中断方式处理;M ...

网友L:
这个注意时钟频率的设置的

网友M: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讨论的,关于I2C总线的设计的采用逻辑分析仪的比较方便调试的。

网友N:
系统时钟不会影响iic配置,但会影响时序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修改系统主频,对I2C模块没有影响。

IIC的读取有速度要求。

网友O:
引用 网友D:
配置I2C需要软件进行设置,不如模拟IIC调试简单。

模拟IIC会占用比较多的 资源。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看下中断不被响应是啥问题的哈

这个是代码不能执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修改系统的时钟,影响iic的读写速度。

通过测量看看波形怎么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修改系统的时钟,影响iic的读写速度。

影响是代码周期。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IO进行模拟iic,这样才能好调试。

你说的单步调试,这个跟周期没有关系了。

网友R:
官方库直接使用官方提供的代码不行么

网友R:
iic的官方库不能单步调试。

网友S(2019-07-02):
我用I2C 批量(Burst read)读取模式下,一直通信失败,不知道能否共享下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