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多久能自恢复?

楼主(2017-02-10):
PPTC的保险丝,比如800mA自恢复,多久能恢复?  这种保险丝有没有可以安装在轨道上的外壳?

网友A:
根据不同的型号和环境温度会有差别。自恢复保险丝的恢复过程,就是元件自身的温度下降的过程,元件恢复到开关温度一下,就可以导通,元件越接近于环境温度,所能承载的电流越接近于标称值,散热条件好的,一般几十秒到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这个跟自恢复保险的制造工艺、封装形式、尺寸、散热条件、环境温度等均相关且具有明显的离散性,所以应用时只能经测试知道个大概。至于楼主说的外壳,恐怕得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