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7-02-10):
我用电脑Modbus与DSP通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DSP作为主机,TCU作为从机,主机发送请求,从机应答,通讯正常。我此前不了解这个原理,我在电脑上用mbslave.exe这个工具进行测试,模拟从机,也就是从机和TCU从机通讯,竟然通讯正常,我用mbslave正常调试了很久。
有一天板子通讯发生故障,芯片损坏,修理完好后,使用mbslave.exe怎么也通讯不上,我查看Modbus相关资料才发现我之前一直在用从机-从机通讯,我使用配套的另一个工具mbpoll.exe通讯上了,也就是正常的主机-从机通讯,而之前的mbslave.exe工具已经不能连上了,DSP内的通讯程序没有更改过。请问是工具问题还是通讯其他问题?从机和主机通讯起来后就不分从机主机了吗?(之前用mbslave.exe通讯照样能读写保持寄存器)只是在起始状态会有一个通讯发起端吗?

楼主:
DSP用的是485接口,通讯程序因为用的是封装好的库文件所以压根没有动过,这两个工具分的很清楚没有混淆。求好心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需要好好地研究下的

网友B:
通信的方式对不对额。

网友B:
使用逻辑测试仪,看看发送的数据抓取怎么样

网友C:
得先查看一下硬件的问题

网友C:
有几个can的节点?

网友D:
看样子楼主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些modbus基础知识,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可以看看。
item.jd.com/11536091028.html

网友E:
485不是需要互相通信吗

网友E:
485通信可以通过地址寻址。

网友D:
这个不可能存在。
modbus必须主从模式,主机发送指令,从机返回响应。
而且每次通信都必须找个模式。

网友F:
485硬件接口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通信的方式对不对额。

Modbus通信方式有什么问题?

网友G(2017-03-12):
这个不是485通信实现的么

网友G:
你使用哪个芯片?自测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