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一个i/v 转换电路

楼主(2017-02-10):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0--0.1ma电流转换成可检测的电压的滴答的电路,用运放,大神们多多指教,应该如何做呢,(用运放做)

网友A:
I/V变换电路很简单,例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一节。此书在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可以找到。
不过,什么是“滴答的电路”?

网友B:
带有输入嵌位的反向放大器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