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7-02-10):
过零检测电路:输出过0点窄脉冲,波形良好;没有市电输入就没有脉冲输出。

如果220V有高频干扰,需要怎么处理?正玄波正半周和负半周保持的时间能检测吗?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A:
不错的资料  不知这个光耦型号有什么要求

网友B:
有双向输入的光耦,例如TLP620  PC814

网友C:
与非门用的赞!

网友D:
没看懂与非门的作用

楼主:
与非门的作用:单稳态电路。

网友E(2017-03-15):
很好的参考电路

网友F:
R2上面如果并一个阳极接地的二极管的话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上面如果并一个阳极接地的二极管的话应该更好

没必要。

因为,t = R2*C1 = 0.5 ms. C1输入(左端)为低的时间差不多有10ms长,有充分的时间放掉C1上的电荷,不用并联二极管加速放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必要。

因为,t = R2*C1 = 0.5 ms. C1输入(左端)为低的时间差不多有10ms长,有充分的时间放掉C1上的 ...

加二极管的本意是钳位,防止负电压导致的与非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二极管的本意是钳位,防止负电压导致的与非门损坏。

加二极管的本意绝不是是钳位,而是输入频率较高时加快C1放电,下一个周期才可能完成正确微分,单稳态功能才得以完成。

在楼主电路中没有产生较高电压的可能性。而且一般74HC内部输入已经加有两个二极管(一个接GND,一个接电VCC)钳位,外加一个钳位二极管浪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二极管的本意绝不是是钳位,而是输入频率较高时加快C1放电,下一个周期才可能完成正确微分,单稳态功能 ...

学习了

网友G:
与非门的作用:单稳态电路

网友H:
我搭建的电路出来的波形不够好看啊。
红色线为R2电阻上的波形,阶梯线为与非门输出波形。

应该是R2上的电压缓降,存在逻辑门电路的高低电平判断吧。

网友I:
为什么不用双向光耦

对。用双向光耦电路更简洁。单相光耦容易得到。

网友J(2018-08-30):
不错的电路,赞一个!!!

网友K:
这个与非门电路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与非门电路成本高了

与非门成本不高:0.20 ~ 0.40 元。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与非门成本不高:0.20 ~ 0.40 元。

我们以前用过这个电路,光耦输出接三极管到IO口了,加上这个与非门是?

网友L:
这个设计的稍微复杂了点,我以前做过一个,相对简单些。。

网友M:
加上单稳态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呀?我们用的电路光耦输出直接给单片机处理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加上单稳态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呀?我们用的电路光耦输出直接给单片机处理

不加单稳态电路,光耦直接输出仿真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上单稳态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呀?我们用的电路光耦输出直接给单片机处理

要求不高,直接给单片机处理当然可以。可很多时候需要过0脉冲的电路(例如可控硅电路)是没有单片机的纯硬件电路。此时,没有单片机过0脉冲的容错处理,增加单稳态电路才能使可控硅工作稳定可靠。没有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时高、时低、时宽、时窄,加单稳态电路后脉冲高度、宽度都非常稳定。

网友M: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直接给单片机处理当然可以。可很多时候需要过0脉冲的电路(例如可控硅电路)是没有单片机的纯硬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N(2018-11-26):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O:
单片机如何知道IO口的电压过零点?

网友P(2019-03-08):
如果220V有高频干扰,需要怎么处理?正玄波正半周和负半周保持的时间能检测吗?

单稳态电路就是消除高频干扰的。“正玄波正半周和负半周保持的时间” 是啥意思?

网友Q:
缺点是翻转的时候电流太弱了,2.5V/220k=10uA,如果光耦CTR=1原边电流也只有这么大,容易受干扰。另外因为两个光耦不可能完全一样,正负半边的过零点有误差,对于部分极端的应用,比如用可控硅控制变压器导通角来控制输出电压,用这个过零点路会导致变压器偏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