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8368驱动2.6寸屏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7-02-10):
大家好最近做个项目用到HX8368驱动2.6寸屏幕,可是这个屏幕比较奇葩,不像咱们常用的屏幕接口是并口并且加上CS,RS,WR,RD,等这些控制脚,二这个屏幕是串口的方式,但是也给流出来并口的D0-D17了,但是没有RS,WR,RD等控制引脚,只有SDI,SDO引脚。如下图

网友A:
串口屏必然有自带的控制器、驱动器,需按照屏手册所载的通讯规约使用,去看手册吧。

楼主:
F:\123.jpg上面不知道为啥没有显示,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必然有自带的控制器、驱动器,需按照屏手册所载的通讯规约使用,去看手册吧。 ...

你好,看手册了,芯片手册是提供几种通讯方式,一种是DPI的,这个是并口和指令都通过DO-D17传的,还有一种是DBI的方式,DBI的方式有包括并口和串口,我这个屏厂商说是3线串口的,现在疑问是串口可以传命令但是RGB数据怎么传呢,试了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看手册了,芯片手册是提供几种通讯方式,一种是DPI的,这个是并口和指令都通过DO-D17传的,还有一 ...

还是看手册,手册里怎么说就怎么用。务必找到跟屏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