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VAVR 无法用double类型?

楼主(2017-02-10):
单片机是ATXMEGE64D3,编程中使用到double类型数据,但出现警告如下:
Warning: E:\interface.c(56): the 'double' data type will be supported only in the 'Professional' version, defaulting to 'float'

实际测试中,确实将我的double类型的数据全部默认为float数据,导致我的程序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跪求解决方案?是我安装的软件不对?应该去找所为的'professional'version?

网友A:
警告提示是说只能用于专业版,你这个玩的啥

网友A:
你应该用专业版吧,或者**软件,应该是有这个限制。或者用开源的开发软件试试看。

网友B:
软件权限问题,人家设置了,专业版可以

网友C:
网上有**版,楼主可以用**的。

网友D:
提醒了,你这个版本不允许使用,是免费版的吧

网友E:
楼主可以用WINAVR,开源的,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用专业版吧,或者**软件,应该是有这个限制。或者用开源的开发软件试试看。 ...

好的,谢谢,我再重新找个**版的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权限问题,人家设置了,专业版可以

专业版是不是要购买软件的?我在网上只能找到**的,还是无法用double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用WINAVR,开源的,免费。

我接触AVR单片机不多,只是手头的项目用到,从CVAVR转到WINAVR,代码不是要重写?

楼主:
难道没人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么?或者是我电脑系统不兼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接触AVR单片机不多,只是手头的项目用到,从CVAVR转到WINAVR,代码不是要重写? ...

偶是用AVR STUDIO + AVR ISP MKII,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没人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么?或者是我电脑系统不兼容?

WinARV用的是GCC的标准。

楼主:
通过各方面帮助,知道了问题的根源,CVAVR不支持double类型,原文如下:

楼主:
Limitations                                                                                                    Previous Top Next

--------------------------------------------------------------------------------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CodeVisionAVR C compiler ha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      the long long, double, _Complex and _Imaginary data types are not yet supported
·      the bit data type is not supported for the reduced core, used in chips like ATtiny10
·      functions with variable number of parameters are not supported for reduced core chips
·      signal handling (signal.h) is not implemented yet
·      date and time functions (time.h) are not implemented yet
·      extended multibyte/wide character utilities (wchar.h) are not implemented
·      wide character classification and mapping utilities (wctype.h) are not implemented
·      the printf, sprintf, snprintf, vprintf, vsprintf and vsnprintf Standard C Input/Output Functions can’t output strings longer than 255 characters for the %s format specifier
·      the size of the compiled code is limited for the Evaluation version
·      the libraries for Philips PCF8563, Philips PCF8583, Maxim/Dallas Semiconductor DS1302, DS1307, 4x40 character LCD, XMEGA TWI functions and EBI support are not available in the Evaluation version
·      the libraries for color graphic LCDs (ILI9325, SSD1289, SSD1963, SSD2119 and XG7100) are available and can be used only with Advanced or Professional licenses.

网友C:
不支持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硬件配置不够,如果有的话会严重消耗硬件资源。

网友:
你不多都还用这么生僻的开发工具,怎么不直接用AVR自己的开发工具啊,Atmel Studio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