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7的USART。

楼主(2017-02-10):
如果不用DMA,STM32F107的USART3有FIFO吗?或者其它的缓存。

网友A:
直接通过中断函数读取就行。

网友A:
楼主对于FIFO需要很大的数据吗?

网友B:
应该没有,看到FIFO这个都是DMA的。

网友C:
现在的串口都有FIFO

网友C:
楼主需要缓冲的数据计较大吗?

网友D:
传输FIFO缓存通过DMA从系统系统内存读取的数据

网友D:
因此如果想用FIFO必须用DMA。

楼主:
USART3口的数据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