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模电,放大器电路求助

楼主:
完整波形已在20楼更新
C13前端的信号是我自己手画的这个几乎为梯形的波形,经过第一段电路后的输出波形为下图紫色的波形,是差不多接近15V的小方波,黄色的是信号经过了C13后的波形,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跪求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波形,第二段电路在帖子里说

网友A(2017-02-10):
奇思异想个什么东东?

网友B:
你先查下数据手册,这个小电流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楼主电路是有些怪,不知何用。
你将二极管换成BAV99先仿真试试,可能就不会出现尖角。

网友D:
把输入波形也显示在示波器上做对比,这样好发现问题。
估计是这样的,尖峰对应着梯形波急速上升,电容被很快充满,于是出现尖峰然后平台,到了梯形波后段电压开始下降,故输出也跟随下降,然后到了急速变化处再迅速充满电容。

网友E:
那个波形没有问题啊,那就是个微分电路,当然是尖尖的啦。计算一下信号频率、RC就可以知道了。
一个电路用于获取输入波形的每一个边沿。

网友F:
左别的电路是为了隔直囊形比较输出吗?大可不这样,C13容值有点小吧。

网友G:
第一个运放不反馈吗?直接做比较器的功能不太好吧。

网友G:
第二个感觉倒是有反馈。,但是那也是一下有一下没的。

网友G:
只要信号到了运放,那么输入端的前方就形成了一个微分电路,信号变成你那黄色信号线,然后进入一个被用做比较器的运放放形输出峰值大概10V的方波,但是后面一个运放又抬高了输入电压,使第一个运放的输出高于10V,变成你那紫色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查下数据手册,这个小电流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多少

就是4148,理论压降1V,不过我用万用表量了实物,是0.6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输入波形也显示在示波器上做对比,这样好发现问题。
估计是这样的,尖峰对应着梯形波急速上升,电容被很 ...

你画的图是对的,一上来电容很快就充满,但是为何电压这么快就下降了呢,而输入电压还在上升阶段啊,并且后面还会在高电平持续一段时间,为什么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波形没有问题啊,那就是个微分电路,当然是尖尖的啦。计算一下信号频率、RC就可以知道了。
一个电路用 ...

频率就是普通的50HZ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运放不反馈吗?直接做比较器的功能不太好吧。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当比较器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画的图是对的,一上来电容很快就充满,但是为何电压这么快就下降了呢,而输入电压还在上升阶段啊,并且 ...

把示波器的输入电阻也考虑进去,1M吧?你的示波器比我的高级。
“为何电压这么快就下降了呢”C13的时间常数就是那呀。尖峰过后一方面微分的充电电流在逐渐减小,另一方面输入还在缓慢上升但速度是逐渐变慢的,相互叠加应该还是逐渐下降,这和负半段相符。正半段的平台看来另有原因。平台后输入缓慢下降,输出就跟随下降。
所以要你把输入的波形也显示出来。

网友H:
8 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当比较器使

比较器就用比较器,用运放代替不好。

楼主(2017-03-14):
1点波形都是图中黄色波形
2点波形
3点波形

4点波形

5点波形

6点波形

从2点波形开始,电容C13上电,2点电压瞬间上升,但是为何会下降啊,1的波形是电压升高后会持续一段时间再下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