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 STM32F0内部flash读写例程 !

楼主(2017-02-10):
求 STM32F0内部flash读写例程 !

谢谢!

网友A:
读没啥好说的,关心擦写吧。
这个手册上都讲得详细了,先FLASH开锁,
The main Flash memory programming sequence in standard mode is as follows:
1.Check that no main Flash memory operation is ongoing by checking the BSY bit in the FLASH_SR register.
2. Set the PG bit in the FLASH_CR register.
3. Perform the data write (half-word) at the desired address.
4. Wait until the BSY bit is reset in the FLASH_SR register.
5. Check the EOP flag in the FLASH_SR register (it is set when the programming operation has succeeded), and then clear it by software.

另外,官方固件库flash目录下有例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没啥好说的,关心擦写吧。
这个手册上都讲得详细了,先FLASH开锁,
The main Flash memory programming s ...

谢谢大侠 !

固件库 有例程,已找到!

网友B:
评估板上都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