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能帮我分析分析这段代码的功能

楼主(2017-02-10):
char get_cmd(char *argv[], char max_argc)
{
    static char cmd[MAX_CMD_LENGTH+1];
    char *c = cmd, argc = 0;
    while (1) {
        if (__kfifo_out(&recvfifo, c, 1) == 0) {
            if (!TIMERA_STARTED)
                LPM4;   // enter low power mode 4
            continue;
        }
        if (((c - cmd) >= (sizeof(cmd)-1)) ||
            *c == '\n') {
            *c = '\0';
            break;
        }
        c++;
    }
    *argv = strtok(cmd, " ");
    while(*argv++ && argc < max_argc) {
        *argv = strtok(NULL, " ");
        argc++;
    }
    return argc;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看明白。

网友A:
这个是分割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分割指令吗?

对  但具体的每一步是干嘛的 有的地方就看不懂了

网友B:
用fifo方式接收一个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ifo方式接收一个字符串

if (((c - cmd) >= (sizeof(cmd)-1)) ||
            *c == '\n') {
            *c = '\0';
            break;
        }

这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 (((c - cmd) >= (sizeof(cmd)-1)) ||
            *c == '\n') {
            *c = '\0';

看收到的字符是不是结束符号或者长度是不是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收到的字符是不是结束符号或者长度是不是到了

多谢

网友C:
昨天没仔细看. c初始值与cmd相同,队列里读1个数据后加一个地址,同时对比c指向的内容.
等于用指针c做数组的增量变量.闲的蛋疼绕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  但具体的每一步是干嘛的 有的地方就看不懂了

这是在哪里用到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分割指令吗?

这个一般不是在main函数里面才能出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没仔细看. c初始值与cmd相同,队列里读1个数据后加一个地址,同时对比c指向的内容.
等于用指针c做数组 ...

这样不对? 还是有BUG?有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不对? 还是有BUG?有更好的方法么

指针地址加减可以这么用,但没有直接用数组下标的方式直观.
如:直接用cmd做函参传递给读队列函数,用c做变量来统计读了几个数据.
立即数的++或--都是单指令,具体我也没测试速度会有多大差距.

指针引用也许会快点,但快那一点if (((c - cmd) >= (sizeof(cmd)-1)) 这一句要多加一次减法计算.综合下来我看没啥优势.

网友E:
这个代码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返回的不是字符串的数值吗?

网友F:
这个是做字符串的检测的

网友G:
用指针c做数组的增量变量

网友H:
这个返回值不是字符串数量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代码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是字符串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