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功能这么强大,是不是功耗也相应的比较大?

楼主(2017-02-10):
psoc的功能这么强大,是不是功耗也相应的比较大?

网友A:
功耗很低的,尤其是善用休眠的时候

网友B:
PSoC 相比其他厂商的 8 位或 32 位 功耗算是很低了。具体数值可以看 datasheet

网友C:
看来功耗和功能不是成正比的

网友D:
善用休眠很重要

网友E:
大家不要臆想,功耗怎么会跟功能有关系呢

网友F:
功耗很小的

楼主:
嗯,那我就放心啦

网友G:
其实一个低功耗系统不是说et低功耗的主控芯片,这个系统就是低功耗的了,还有其它的器件,往往其它器件的耗电也不小。

网友H:
单个芯片的功耗意义不是太大

网友I:
这个还真没有,M0的内核决定了不太高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