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或运算

楼主(2017-02-10):
今天用汇编写msp430f5438程序 发现没有或运算,不知道是我看漏了还是真没有,如果没有该如何处理。

楼主:
资料上面,只有 与,取反及异或!

网友A:
摩根定理:
(A反) 与 (B反) 再取反?

有点麻烦。
不如直接位判断?

网友B:
msp430x14x系列c语言有或运算。不知你看了没

网友C:
你可用c写,然后看编译器生成汇编看看。。。

网友D:
有的啊,,就是or的

网友D:
逻辑运算 编辑 AND 与运算.

or 或运算.

XOR 异或运算.

NOT 取反.

TEST 测试.(两操作数作与运算,仅修改标志位,不回送结果).

SHL 逻辑左移.

SAL 算术左移.(=SHL)

SHR 逻辑右移.( 每位右移, 低位进 CF, 高位补 0)

SAR 算术右移.(每位右移, 低位进 CF, 高位不变)

ROL 循环左移.

ROR 循环右移.

网友E:
这个跟库函数有关系,跟你的运算什么关系

网友E:
你的代码不能执行?还是效果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