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外部的AD

楼主(2017-02-10):
(无正文)

楼主:
很大的毛刺

网友A:
前后级之间的阻抗的问题吧

网友B:
连线问题吧

网友C:
通常信号线上的过冲,说明阻抗不匹配

网友D:
是控制端的到接收端的阻抗不匹配,造成了反射,进而产生了过冲现象

网友E:
感觉有些矛盾啊  怎么上升沿和下降沿冲突啊  还是AD采集的时候  不可思议

网友F:
建议楼主多看看信号完整性的**。

网友C:
看来还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的,这个需要下很大力气处理的啦

网友G:
控制外部的AD的,,首先是看下数据通讯方式

网友H:
信号存在干扰吗:

网友H:
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I:
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过冲是有毛刺吗?

网友I:
这是干扰,跟你的mcu的AD没有关系吧。

网友J:
阻抗不匹配

网友K:
信号出现脉冲?

网友K:
是不是采样的时候信号误差?

网友L:
信号出现的毛刺。

网友L:
电源是不是有波纹,不稳定。

网友M:
信号过程就是存在电压不稳定。

网友M:
在前端做一个信号的滤波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