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力载波模块

楼主(2017-02-10):
最近在测试基于中颖SH99F01的电力载波模块,发现在电力线环境中加入开关电源后,模块接收数据丢包很严重。

网友A:
模块怎么做的

楼主:
模块是根据中颖官网提供的资料做的一样的。不知道哪位有遇见过,有什么解决方法没?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产生丢数的原因主要是开关电源的开关信号对载波信号的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数据手册里就有电路图

网友E:
嗯,同频干扰

网友F:
开关电源干扰杂波信号>有效的载波信号

网友G:
对,信噪比概念,一般要稳定通信,有效信号要大于干扰信号

网友E:
开关电源加滤波电路,滤除开关信号对线路的干扰

网友H:
开关电源杂波干扰,加强滤波

网友I:
可以测试一下数据线的信号质量,开关电源有没有干扰到。楼主有没有使用到FRAM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