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极电压与漏极电压不同时P-mosfet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7-02-10):
最近遇到一个关于P勾到mosfet驱动的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问题如下:
P-mosfet的门级驱动芯片输出高为15V,低为0V,P-mosfet的漏极电压为20V,mosfet允许的最大栅极电压为20V;
有两个要求:
1. 加到mosfet门级的电压,最大不超过15V;
2. 驱动芯片输出0V时,P-mosfet打开,输出15V,P-mosfet关断;

想到一个方法是,驱动芯片输出,串联一个5V的稳压管,但是没有测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谁有更合适的方法,请分享一下。

网友A:
加一支5V稳压管,你还需要一支上拉电阻为5V稳压管提供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支5V稳压管,你还需要一支上拉电阻为5V稳压管提供电流。

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