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对于要用到多时钟系统,如何控制好时钟的分配

楼主(2017-02-10):
msp430对于要用到多时钟系统,如何控制好时钟的分配

楼主:
例如像定时器A的时钟源不能选择mclk,而smclk已经选择了dco用到300k,然而我又想通过捕捉计数,从而来计算时间,时间越精确越好,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假如你不限定哪个型号,可以选择有多个定时器的430,比如Timer_B、Basic Timer with RTC等,假如不同时钟外设不同时工作,那或许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B:
那就外部用个32768的晶振

网友B:
然后使用ACLK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对于msp430的时钟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设置。

网友C:
如果是时钟的信号源,可以选择32k时钟信号

网友C:
MSP430内部分为三种时钟MCLK(系统主时钟)、ACLK(辅助时钟)和SMCLK(子系统时钟)

网友C:
根据使用的外设不同及实际情况适当选择和调节时钟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