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7-02-10):
配置的效果是50MHZ,这个是怎么算的?是把8MHZ的外部晶振先倍频到400MHZ,然后再分频?

网友A:
你要使用的是PLL吗?

网友A:
你使用的哪个PLL电路?

楼主: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网友B:
从字面上看是4分频,反推的话就是200MHZ

楼主:
是啊,我想用12MHZ的时候,分不出来这个频率的,不是12.5,就是11.768。

网友C:
因为SYSCTL_USE_PLL启用了内部的PLL,它的时钟参考源是外部晶振,PLL额定值是200MHz,SYSCTL_SYSDIV_4将其四分频,所以是50MHz不知道你用哪款芯片,811的话内部有内部振荡器12MHz+-30%

网友D:
学习了,1,2分频文档里面不是说得很清楚了么

网友E:
PLL-400MHz后就进行了一次分频(除2),这时已经是200MHz了,然后才是你写
的分频系数,手册上说了1/2/3分频系数保留,至于保留可能就是不让你这么设,或
者即使你设了也按最大50MHz工作。

网友E:
还有你的17和16.5分频是怎么设出来的,设置分频系数总共才4个位,除非你的芯片支持80MHz工作.

网友C:
我说的情况是针对LM3S811的,帖子里已经说明了,截图也出自811的数据手册,至于框图上的200MHz是否是从内部其他400MHz分频来的,我不知道的,我只是初学,呵呵。我猜不是,不然为何框图里不写成400MHz,而且后面的技术参数也不写成400MHz,而是200MHz?

网友C:
截图可能是8000系列的,至少LM3S8962数据手册里头有一模一样的图表,在第183和第184页。楼主你的截图出自哪个芯片的文档?这个问题要看你的具体MCU型号,这个型号你都没弄清楚,不好讨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从字面上看是4分频,反推的话就是200MHZ

这么的频率能够到这么大吗、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mcu,频率能够到400M?

网友G:
PLL额定值是200MHz,SYSCTL_SYSDIV_4将其四分频

网友H:
8M到50M的,,先倍频到200M的,,在分频到50M的

网友I:
这个貌似很难的,,需要看倍频的倍数跟分频的系数的

网友J:
你使用的是什么的处理器?

网友J:
不同的处理器的工作频率配置不一样。

网友K:
要看倍频的倍数跟分频的系数的

网友L:
SYSCTL_USE_PLL启用了内部的PLL,它的时钟参考源是外部晶振,PLL额定值是200MHz,SYSCTL_SYSDIV_4将其四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