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中unsigned long和unsigned int都是32位数据,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2-10):
STM8中unsigned long和unsigned int都是32位数据,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stm8的unsigned int是16位吧,32位MCU的unsigned int才是32位,别搞懵了!

网友B:
在32位编译器中,int和long都是占4个字节,unsigned int和unsigned long并没有区别。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和编译器有关系了,64位的话,long肯定是64位的

网友D:
long 是32位, int 在 32位系统上是32位,但在以后的64位系统上是64的

网友E:
long并不是数据类型,只是用来修饰int的。
int 分为 long int(4字节),short int(2字节)

网友F:
sprintf中,用unsigned int是可以的,但是用unsigned long就报错,说明unsigned long不是一种数据类型吧

网友G:
unsigned long int,在C语言中指无符号长整型的,是整型(整数类型)变量的一种。

网友H:
unsigned long int与unsigned long(“无符号长”)是等价的,即定义的时候int(“整数”)可以不写。

网友I:
外语实际应用
汉字名/外语全称
int
整数类型数据(外语全称:integer)
unsigned
“无符号”数据
signed
“有符号”数据
long
“长”整数型数据
unsigned long int
“无符号长整型”数据

网友J:
   unsigned long int在C语言中是无符号长整形变量,是整形变量的一种。

网友K:
C语言字节数为4,int与long型数据一样。

网友L:
unsigned   int   0~4294967295
int   2147483648~2147483647
unsigned long 0~4294967295
long   2147483648~2147483647
long long的最大值:9223372036854775807
long long的最小值:-9223372036854775808
unsigned long long的最大值:1844674407370955161
由此可见,unsigned   int等同于unsigned long

网友M:
编译器不同,宽度是不相同,分别如下:

16位编译器:

int: 2个字节long: 4个字节long long: 8个字节unsigned long: 4个字节
32位编译器:

int: 2个字节long: 4个字节long long: 8个字节unsigned long: 4个字节
64位编译器:

int: 4个字节long: 8个字节long long: 8个字节unsigned long: 8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