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复位电路都有那些?

楼主(2017-02-10):
义隆单片机复位电路都有那些?一种是电容,电阻,复位按键,组成的复位电路:大伙有没有遇到过光敏二极管跟电阻组成的单片机复位

楼主:
义隆单片机编译器,新建工程后,IC芯片参数的设置有何玄机?

网友A:
光敏管复位,估计是用来防拆用的,当PCB被拆开后暴露在光线下,MCU就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常工作,如果不知道的就会以为机器被拆坏了。
如果用贴片0603的光敏管,估计效果真的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管复位,估计是用来防拆用的,当PCB被拆开后暴露在光线下,MCU就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常工作,如果不知 ...

是的,我有块板子。估计是用光敏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串联做的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网友B:
EM仿真器 要选择2clock 不要选择4Clock 不然仿真器容易出问题

楼主:
我没有用义隆单片机的仿真器,价格好贵啊。一个仿真器。我用的是78F34这个型号的。可重复擦除,用其他型号的都是一次性的货。写个程序得扔好多IC啊,老板看了心疼。我就用78F34的写程序再装到板子上调试。这款IC烧录座也挺贵的。

网友C:
新手建议用F系列 IC
拉出烧录脚就可以板上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