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几个实用的小程序

楼主(2017-02-10):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电气小菜鸟(了解过51和avr mega128的MCU),找了一家水表仪器的研发工作,当然薪资低的要命,
公司要求使用msp430的单片机,同事一般用f4152,我自己进去发现没有人领着我进入TI的大门,公司也没有培训,自己一个人找了个手册在瞎琢磨。昏昏沉沉的看了两周的手册,感觉还是不太懂,想在这讨教几个实用的小程序了,或者能够给我个方向,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给我指导一下

网友A:
有硬件平台的话先了解下硬件平台,然后找入门级的程序资料,网上一大堆,
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就是IO口的测试。
然后对430内部各个模块做一做功能测试

网友B:
单片机都差不多的
熟悉编译环境
熟悉编程思路
熟悉各个模块
然后写一个小综合程序
时间大约3个月

网友C:
有开发板吗,可以自己看着手册自己画一个,或买一个自己买程序练习,我也是刚学,看手册还是很好的,
很多书就是抄的手册

网友C:
对着例程修改就行,这个很简答的!

网友D:
呵呵,是啊,楼主要有自信啊

网友E:
我的经验是(只会软件):
1、熟悉编译工具
2、下载例程、Datasheet、规格书(TI的官网全部都有,免费)
3、买个demo板,把例程全跑一遍,每看一个例程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就去规格书看寄存器的功能是什么?或者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就把那一章的内容全部看了,然后这个芯片,你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F:
可以通过TI的视频学习中心学习。

网友F:
性能比较好的还是tiva的产品

网友G:
你找个相关的开发板跟着学习。

网友G:
msp430的launchpad开发板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H:
这个就从最近单的led灯的控制来练习的

网友I:
建议先用MSP430F149的单片机的进行练习的吧